元器件已经有了(设计交通灯控制系统)请高手帮忙啊,急求电路图的连接

楼主(2005-04-13):
元器件已经有了(设计交通灯控制系统)请高手帮忙啊,急求!数字电路
1. 集成电路74LS74 1片,74LS10 1片,74LS00 2片,74LS153 2片,74LS163 2片,NE555 1片
2. 电阻 51KΩ 1只,200Ω 6只
3. 电容 10Uf 1只
4. 其它 发光二极管 6只
一、设计任务与要求
1.设计一个十字路口的交通灯控制电路,要求甲车道和乙车道两条交叉道路上的车辆交替运行,每次通行时间都设为25秒;
2.要求黄灯先亮5秒,才能变换运行车道;
3.黄灯亮时,要求每秒钟闪亮一次 。
图12、1 交通灯控制系统的原理框图2.画出交通灯控制器的ASM(Algorithmic State Machine,算法状态机)
三、设计原理与参考电路
   1.分析系统的逻辑功能,画出其框图
   交通灯控制系统的原理框图如图12、1所示。它主要由控制器、定时器、译码器和秒脉冲信号发生器等部分组成。秒脉冲发生器是该系统中定时器和控制器的标准时钟信号源,译码器输出两组信号灯的控制信号,经驱动电路后驱动信号灯工作,控制器是系统的主要部分,由它控制定时器和译码器的工作。图中:
TL: 表示甲车道或乙车道绿灯亮的时间间隔为25秒,即车辆正常通行的时间间隔。定时时间到,TL=1,否则,TL=0。
      TY:表示黄灯亮的时间间隔为5秒。定时时间到,TY=1,否则,TY=0。
      ST:表示定时器到了规定的时间后,由控制器发出状态转换信号。由它控制定时器开始下个工作状态的定时
(1)图甲车道绿灯亮,乙车道红灯亮。表示甲车道上的车辆允许通行,乙车道禁止通行。绿灯亮足规定的时间隔TL时,控制器发出状态信号ST,转到下一工作状态。
   (2)甲车道黄灯亮,乙车道红灯亮。表示甲车道上未过停车线的车辆停止通行,已过停车线的车辆继续通行,乙车道禁止通行。黄灯亮足规定时间间隔TY时,控制器发出状态转换信号ST,转到下一工作状态。
   (3)甲车道红灯亮,乙车道黄灯亮。表示甲车道禁止通行,乙车道上的车辆允许通行绿灯亮足规定的时间间隔TL时,控制器发出状态转换信号ST,转到下一工作状态。
   (4)甲车道红灯亮,乙车道黄灯亮。表示甲车道禁止通行,乙车道上位过县停车线的车辆停止通行,已过停车线的车辆停止通行,已过停车线的车辆继续通行。黄灯亮足规定的时间间隔TY时,控制器发出状态转换信号ST,系统又转换到第(1)种工作状态。
    交通灯以上4种工作状态的转换是由控制器器进行控制的。设控制器的四种状态编码为00、01、11、10,并分别用S0、S1、S3、S2表示,则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及功能如表12、1所示,控制器应送出甲、乙车道红、黄、绿灯的控制信号。为简便起见,把灯的代号和灯的驱动信号合二为一,并作如下规定:
    表12、1 控制器工作状态及功能
   控制状态 信号灯状态 车道运行状态
      S0(00) 甲绿,乙红 甲车道通行,乙车道禁止通行
      S1(01) 甲黄,乙红 甲车道缓行,乙车道禁止通行
      S3(11) 甲红,乙绿 甲车道禁止通行,甲车道通行
      S2(10) 甲红,乙黄 甲车道禁止通行,甲车道缓行
      AG=1:甲车道绿灯亮;
      BG=1:乙车道绿灯亮;
      AY=1:甲车道黄灯亮;
      BY=1:乙车道黄灯亮;
      AR=1:甲车道红灯亮;
    BY=1:乙车道红灯亮;
    由此得到交通灯的ASM图,如 图12、2所示。设控制器的初始状态为S0(用状态框表示S0),当S0的持续时间小于25秒时,TL=0(用判断框表示TL),控制器保持S0不变。只有当S0的持续时间等于25秒时,TL=1,控制器发出状态转换信号ST(用条件输出框表示ST),并转换到下一个工作状态。依此类推可以弄懂ASM图所表达的含义。
高手帮帮忙啊,做毕业设计的,救救我!!!!!!!!!!!!!!!!!!!!!!!!!
高手如果能帮我的话也可以联系我
电话13588809309
QQ:155210971  杭州地区
本人会以RMB形式答谢!面谈!!!!!!!!!!!!!!

网友:

用单片机最简单了,http://www.51dz.com/index.asp?i=566666

网友(2005-06-29):

下面引用由小冰雹2005/04/15 08:21am 发表的内容:
用单片机最简单了,http://www.51dz.com/index.asp?i=566666

网友:

CPLD也方便,原程序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