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占空比可调技术怎么实现?

楼主(2005-04-16):
我的毕业设计要做方波信号源,频率为250khz,500khz,1mhz。
要求占空比0.1us可调,问怎么实现,硬件可以吗?谢谢!

网友(2005-06-02):

曾经用模拟电路做过的,用一个积分电路,然后是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最后是一个是密特触发器,对波形进行整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