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电容降压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5-04-22):
文字电容降压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他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例如,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当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70mA。虽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有70mA,但在电容器上并不产生功耗,应为如果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则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作的功为无功功率。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元件,则阻性元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元件的特性。例如,我们将一个110V/8W的灯泡与一个1uF的电容串联,在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压上,灯泡被点亮,发出正常的亮度而不会被烧毁。因为110V/8W的灯泡所需的电流为8W/110V=72mA,它与1uF电容所产生的限流特性相吻合。同理,我们也可以将5W/65V的灯泡与1uF电容串联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上,灯泡同样会被点亮,而不会被烧毁。因为5W/65V的灯泡的工作电流也约为70mA。因
此,电容降压实际上是利用容抗限流。而电容器实际上起到一个限制电流和动态分配电容器和负载两端电压的角色。
采用电容降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而不是依据负载的电压和功率。
2 限流电容必须采用无极性电容,绝对不能采用电解电容。而且电容的耐压须在400V以上。最理想的电容为铁壳油浸电容。
3 电容降压不能用于大功率条件,因为不安全。
4 电容降压不适合动态负载条件。
5 同样,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
6 当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而且要满足恒定负载的条件。

网友(2006-03-10):

很好,谢谢!!

网友:

xiexie

网友:

多谢!还没有实际见过这种用法!!

网友:

不错啊

网友:

是有很多这样应用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06-04-18):

呵呵,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多学点了

网友:

恩,不错

网友:

三人行,。。。。。。。。。。。。。。。

网友:

hao

网友(2006-05-19):

谢谢斑竹!!!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容抗怎么计算阿

网友(2006-07-03):
很少见这种用法~~~

网友:
牛,长知识了!!!

网友:
是有很多这样应用的

网友(2006-08-06):
又上了一課,謝謝。

网友:
多谢楼主讲解,有点不明白.
6 当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而且要满足恒定负载的条件。 这条如果用半波整流,电路结构就是交流A串电容到二极管,在到负载,到交流B.负载不会有电流的,因为电容没有放电回路,我发现大多电容降压是用全桥整流的.请楼主指点?谢!!!

网友:
学到知识了

网友(2006-09-07):
请问楼主什么情况算是大功率,大于多少千瓦!?

请问楼主什么情况算是大功率,大于多少千瓦!?我如果要对热水器限流,可以用吗?

网友:
这种用法实际中多吗?

网友:
可是,电容是个比较容易坏的器件,而且也比较大,这个方法应该是权宜之计吧,低成本电路常见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一般的电路设计中估计不会考虑这些吧

网友:
对直流没有用吧

网友:
有道理,不知道是否真的能这么用

网友:
好文章,
好知识

网友:
让我想起了充电器,谢谢楼主。

网友:
这样的电容降压主要应用与什么方面,他与普通降压相比会有什么优点?

网友(2006-10-08):
还真地不知道了。

网友:
本人从没有接触过这种用法,理论可行,实际用处不大.

网友:
好,有点意思

网友:
大家都可以长经验

网友: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thanks....

网友:
电容可以,电感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
飘过,接收

网友(2006-11-23):
不错

简单的就讲明白了,顶楼主

网友:
我上次面试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公式算出来呢?

网友:
我现在经常和电容打交道,谢谢楼主的提点~~

网友:
6 当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

为什么????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楼主在实际中有这么用吗

网友(2007-04-11):
又积累一的常识

网友:
好.很好.相当好.

网友:
我顶你上去楼主辛苦了我在此表示感谢希望你能够在上传些好东西啊呵呵!!!!!!!!!!

网友:
原来电容降压是为了限流!

网友:
好文章,增长了见识

网友:
一般的电容降压应该是用在节约成本方面的吧。因为在电气上没有与220V隔离,使用并不安全,在测试电路时最好用变压器降压。另外,电容用在改变相位和改善电网比较多,如单相交流电机,无功补偿装置等。

网友(2007-05-12):
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08-12-23):
不错,学习了,讲得很好。

网友:
值得参考

好东西,值得参考,辛苦了

网友:
挺专业的。

网友:
很不错的内容

网友:
track and hold ciruit for adc

网友:
track and hold circuit for adc again

网友:
不错的内容,很赞

网友:
就是电容的基本特性,不过几个注意点讲的很好,有机会试试

网友(2009-11-02):
好文章,不用下载,厚道

网友:
学习一下  没接触过

网友:
见识了,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