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信号PCB统一地问题

楼主(2005-04-23):
我的PCB板子是模数混合信号的,头疼的是除了AD器件,还有一些器件要分跨模数两个地,在一个资料上看到“最好的办法是开始时就用统一地。将统一的地分为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对这句话不是很理解,统一的地怎么分割为模拟数字两部分,分割了就不是统一地了,那两块地还得要相连吧,但是从“统一”来看又不需要相连,这到底是什么形式的地层呢,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如果分析你看到的资料:可能、也许是让你统一定义,在手动分割的意思吧

网友:

我的建议是
中间地层作为数字地,不要跨到模拟部分去了。
模拟地可以交给表层和底层的附铜,
然后模拟和数字单点连接

网友:

下面引用由etianatian2005/04/25 10:38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建议是
中间地层作为数字地,不要跨到模拟部分去了。
模拟地可以交给表层和底层的附铜,
然后模拟和数字单点连接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2006-10-29):
楼上的意思不好明白..

网友:
将统一的地分割为模拟数字两部分,然后在某一点相连就行了,我们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06-12-07):
三楼的讲的对,我们都是那样做的

网友(2007-02-20):
回复 网友A:

俺们公司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