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路图,帮本菜鸟看看

楼主(2005-04-28):
光藕左侧电压为0V或5V变化,要求输出端电压随之在0V与24V间变化.
现在问题是我输入5V时,输出端电压为3V以上,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

bu  dong
~

网友:

2k的限流电阻改小,保证光耦的驱动电流在7mA以上,10mA以下

网友:

加一级预放

网友:

让两个三极管都深度饱和就可以了吧,加大驱动电流

网友:

如三楼所说..

网友:

要不把驱动电流改大,要不换个放大倍数大一点的,三级管,或用复合管

网友:

如上所说。

网友:

意见很好

网友(2005-06-24):

支持

网友:

三极管深度饱和才可以 把低电压传到集电极
不若  现象如你
加大驱动电流  或者换个增益高的三极管

网友:

关注~~~

网友:

三楼说的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