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高手!!温度控制电路!

楼主(2005-05-08):
温控电路用处很广!
如:空调;电热炉;电热水器等都用到它!
所以应该有很成熟的电路.
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些问题
温控电路的温度采集那一种测温元件测得数据比较精确?
A/D转换电路用那一种的好!!
若有比较成熟的电路的朋友,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我的QQ:107075723
电子邮件:zykf255@163.net

网友:

温控电路的确用得很普遍。但温控电路得参数是根据对象特性得不同而不一样,对于空调;电热炉;电热水器等,其电路参数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温控电路的温度采集所采用的测温元件通常应根据温度范围来选择。
A/D转换电路则需要根据温控的精度要求和性价比而定。

楼主:

我若做一个设备轴瓦测温电路应用那一类的测温元件?
还有这点路里面的A/D转换用哪一种的合适?
测温范围“0~100”度
老师请教您学生指点迷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