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积分调节高频时不能跟踪信号的变化,为什么?

楼主(2005-05-10):
本人用积分器调节,当频率较低时可以跟踪信号的变化,但当信号频率增加时就跟踪不上了,积分器应该不会有频率的限制哦,很郁闷,请问哪位高手能帮帮啊?先谢了!

网友:

请问,为什么说积分器就没有频率的限制呢?
积分器也有频带限制的概念,当信号的频率增加时,积分器对信号的反应是会变迟钝的,输出出现滞后现象
我似乎记得,积分器的转换速度是和反馈电容及放大器的性能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