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收音机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05-05-11):
毕业设计求助:
我的课题是设计超外差式调频收音机,还望哪位模电设计高手指导指导
1.首先我的课题不具体,能不能帮我定一个具体但是有比较简单的调频设计
2.较新的设计思路提供参考参考
3.在此先谢了!!!

网友:

建议先拆一个看一下!然后看原理图,再自己思考!

网友:

这个么,我同意二楼的,
你先得确定你要用分立元件呢还是用IC啊
用IC的话很简单啊。你去查一下IC的资料就行啊。

楼主: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