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有关OS CON电容的有关情况

楼主(2005-05-12):
   听说该电容性能十分理想,很接近理想状态.许多高端的地方用得上,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使用过,可以改善电路的哪些性能?

网友:

三洋固态电容,充放电速度快,漏电电流小,高频特性佳只是不能高电压才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