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把电流放大

楼主(2005-05-13):
比如有一个0-5V的电压输出,但它的电流较小,怎么样才能使该输出在0-5V之间变化的同时而电流较大,从而增大其输出功率!
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跟随器

网友:

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7805,它主要是用来稳压的。一个7805输出电流是1.5A,但如果两个7805并联的话,输出电流就变为3A了。你看这个例子能否帮你

网友:

在数字电路有驱动能力的说法,一般使用驱动器达到预想的结果。
如果在模拟电路里,需要根据世纪情况采用不同的办法。说说你的世纪环境

网友:

使用射随器就可以了,也就是书上讲的三极管CE电路;
看看模电的书你就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