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跟随电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5-13):
请板主赐教,我用0832数模转换后的5V接到变频器上后,最高达不到5V,只能达到2点几伏,请问是不是我的转换输出功率不够,如果是,请您给点出一个具体一点的解决办法。
多谢了!
在其他论坛中看到,可能在最后的输出再加一级跟随电路(LM324)就行了,跟随电路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跟随电路其实就是一个放大倍数为1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它的输出和输入幅度相等,相位相同.理想上具有的无穷大的输入电阻和零输出电阻.的确有用LM324构成跟随电路来提高性能的,一般的结构是存在输出比输入小1V多的缺点的!
具体你可以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