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在LM567之前的滤波问题!

楼主(2005-05-16):
如图所示。
但是当我实际实验时发现谐振很是严重,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信号的输入是315KHZ,幅值在0.1mV~2V之间,希望负载的幅值在0.8V~2V之间!

楼主:

我用13K代替LM567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用EWB之类的软件在电脑上一边仿真一边修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