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Protel99SE 内功心法

楼主(2005-05-17):
Protel99SE 内功心法
【Protel99SE 内功心法】 --作者:任敬军 renjingjun@163.com
1. 安装Protel99SE
Access Code: Y7ZP-5QQG-ZWSF-K858
安装完后,版本为:Version 6.0.4 Service Pack 2
注意:Protel99SE在局域网内使用时,会不定时地跳出一个讨厌的对话框,有时会打乱你的
设计思路,很烦。不过,
我想了一个办法,用VB6编了一个小软件PK2.EXE(Size: 20kB),专杀这个对话框,保证在它
冒出0.5秒内将它kill掉。
2. 安装博导创新公司Protel99SE附件(Protel99-Addition)
安装完后,版本为:Version 6.6.7 Service Pack 6
这时,在PCB的Place菜单下多了一个"Chinese汉字"项,我们就可以在PCB中加入汉字说明
了。我用的那个宏势公司的
PCB放汉字软件上下两个对话框有部分重叠,我们可以试着把Design Explorer 99 SE文件夹
中的FONT.DDB打开,编辑
FONT.BAS,将对话框的位置错开即可。
3. 运行Protel99SE,点击窗口左上角的下箭头,选"references...",将"Use Client
system Font For All Dialogs"
前面的钩去掉。这样,对话框字体显示美观,不会出现字体显示不完整现象。
4. 在新建的PCB里,按"O"-"O"(Option-color)快捷键,设置PCB各层(Layer)的颜色:
设置层颜色的三个原则:① 接近自然,看起来很舒服;② 颜色分明,不易混淆;③ 长时
间画板,眼睛不易疲劳。
我的设置例子:
TopLayer: 222 '接近绿油的颜色
BottomLayer: 224
TopSolder: 4 '接近铜的本色
BottomSolder: 8
TopPaste: 1
BottomPaste: 221
TopOverlay: 233 '白色,一般PCB做的都是白色丝印
BottomOverlay:29
DRC Error: 228
Selection: 7
BackGround: 3 '背景为黑色,不刺眼
Mechanical 1: 92
Mechanical 2: 228 '有时在此层标注尺寸
KeepOut: 238
Multi Layer: 213 '接近喷锡焊盘的颜色
Pad Holes: 223 '深颜色,与喷锡焊盘的颜色形成反差
Via Holes: 218
当然,你可以随意设置你自己喜爱的颜色。
5. 显示坐标原点:"O"-"Y"(Option-Preferences-Display),在"Origin Marker"前打钩选
取。
6. 改变旋转角度:"O"-""(Option-Option),在"Rotation Step"中输入新的旋转角度。
7. 打开/关闭层:"O"-"L"(Option-Layer),选取或取消相应的层。
8. 在画覆铜箔线(可用快捷键""-"T": Place Track)时,Shift+空格 快捷键可以在以下几
种画线方式中顺序切换:
① 先直线——后45度斜线
② 先直线——圆弧线——后45度斜线
③ 先直线——后垂直线
④ 先直线——圆弧线——后垂直线
⑤ 任意角度线
⑥ 先圆弧线——后直线
此时还可按空格键切换每种画线方式的先后顺序,比如,先45度斜线——再直线等。
9. 移动物体时按空格键,可以使被移动的物体按设定的角度旋转;
移动物体时按"X"或"Y"键,可以使被移动的物体在水平或垂直方向翻转。
10. 按住鼠标右键,鼠标变成手状,可以实现PCB的平移,有点像AutoCAD。
11. 单击Track、Arc、Fill等物体时,物体被选中,出现控点,此时单击控点可以改变物体
的大小,圆弧的角度、半径等;
单击Fill的圆形控点,可以实现Fill的任意角度旋转。
12. Shift+单击,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物体。另一个比较有用的选择快捷键"S"-
"P"(Select-Connected Cooper),选择连接
的铜箔。快捷键"X"-"A",取消所有选择(Unselect All)。
13. "O"-"B",将Visible Kind 改成"Dots"点栅格,布板时背景会清楚一些。
14. "V"-"F",显示整个PCB板面。当你放大(PageUp)或缩小(PageDown)PCB时,或是你一不
小心,你设计的PCB失踪了,
不见了,这时,打一个"V"-"F",你设计的小东西就又乖乖的回到你面前了。(你再乱跑,我
就VF了! ^-^)
15. "T"-"J",做选择物体的包络轮廓线,包络间距在"D"-"R"(Design Rules-Routing-
Clearance Constraint)中设置。
16. 快捷键"Q",在布线单位"mil"和"mm"之间切换。
17. Ctrl+Insert(Ctrl+C) 复制选择的物体,Shift+Insert(Ctrl+V) 粘贴,Ctrl+Del 删除
选择的物体。

熟练应用快捷键,左手按键盘,右手点鼠标,画PCB的过程就像演奏一曲美妙的乐章,设计
PCB就像设计一个完美的艺术作品,
就达到了一种较高的境界。当然,还要时时与各个门派的PCB高手过过招,切磋切磋技艺,
同时苦练内功,做到心如止水,心
领神会,融会贯通,用一颗清静心、平常心去思考,去设计,才能达到小李飞刀那种“手中
无刀,心中有刀”的至高境界。

网友:

可以蛮不错的!

楼主:

这个是可以消除当Protel99SE在局域网内使用时会不定时地跳出一个讨厌的对话框。

网友:

好,顶一下!

网友(2006-03-22):

顶 顶顶   顶

网友:

   好东东!

网友:

收藏了,顶一个,谢谢!

网友:

太谢谢啦

网友(2006-11-18):
我怎么下不了

网友(2007-06-18):
呵呵,确实不错!

佩服佩服!

网友(2008-03-31):
安装博导创新公司Protel99SE附件(Protel99-Addition)

网友:
够了地地道道

网友:
N就没用protel了,觉得这东西玩玩双面板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