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帮忙啊---照顾菜鸟

楼主(2005-05-20):
设计一个 测速仪 电路
要求:用霍尔元件
     测量:转速要>10转/秒
     单片机原理
大家 帮帮忙啊
要不小弟就不能毕业了  谢谢~~~

网友:

了解一下使用霍尔元件测速的原理就能够设计电路了,在大学检测技术实验中应该有霍尔测速实验的,可以参考一下.
我记得是大概的原理是这样的:电机的齿轮的转动,空隙和齿的位置的变化将影响附近的磁铁的磁通量的变化,利用霍尔速度传感器对磁通大小的进行检测,产生电流的变化,现在的霍尔效应速度传感器集成了信号处理电路,可以直接输出数字信号,然后利用单片机对数字信号进行检测就可以确定电机的转速.
理论上利用霍尔效应速度传感器具有能测接近零速的能力.

楼主:

这位大哥 有没有 范文
我现在是没时间 做~~
我准备毕业论文
大家谁有范文啊?   小弟 多谢了
我的QQ:124676812
邮箱:heikingche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