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5-05-20):
我在设计线路板时出现一个问题!两个元件之间的间隔不能少于0.5 mm.否则就变色,我改了参数还是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protel 99 se 我想让两个元件紧紧靠一起!
谢谢!

网友:

这个也不是很明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在rules里面的placement中component clearance constraint的Gap参数改变是可以的啊.那你看看这部分到底是违反了哪条规则呢,或许并不是违反component clearance constraint规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