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高手来帮菜鸟,”一个有源RC带通滤波器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5-05-22):
请帮忙计算它的中心、频率和通频带等参数,要具体过程,辛苦辛苦!!!

网友:

这个电路的计算并不难,也不复杂。
设16K电阻上的电压为V1,用C1表示33nF,用C2表示2.2nF,用R1表示7.5M,用R2表示16K。假设运放为理想特性,可得到以下两个公式:
(Vi-V1)·sC1+(Vo-V1)·sC2 = V1/R2
(Vo-Vi)/R1 = (Vi-V1)·sC1
剩下的去掉变量V1的工作你自己完成吧。

楼主: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