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差动放大器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5-05-24):
关于差动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书上只说了这么一段:“R2是平衡电阻,为了保持差动放大电路的对称结构,两个输入电路的电阻必须尽可能相等,即R2=R1//RF。”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是R1//RF呢?电阻RF一端接输入端,另一端接输出端,怎么会跟R1并联呢?

网友:

是不是输入电阻的计算是把输出短路(即VO接地)看等效电阻的。

网友:

顶上的,我想您大概是概念理解有误.
上面的是反向比例的运算电路,不是什么差分放大器,它的输入电阻确实是R1,而不是您说的书上说的R1//RF.您可以参考有关的资料.
我记的教材上有提过"R2是平衡电阻,为了保持放大电路的对称结构,尽量选择即R2=R1//RF",这是考虑输入偏置电流对放大器的影响,好像并不是"两个输入电路的电阻必须尽可能相等".

网友:

建议你分析一下你的书本,不要断章取义

网友(2005-08-03):

之所以是把他看成R1//RF ,是因为在电路分析时,可以把输出和输入的参考地电源为一个,故用小信号分析法可以认为是并联

网友:

小信号分析时, R2=R1//RF, balance.

网友(2006-08-31):
贴图]差动放大器的基础问题

是个简单的反向比例运算放大器!

网友:
同意,只是个简单的反向比例放大器.

网友:
反向比例放大器

网友:
管他什么放大器,有哪位高手能给出个ROOT的解释亚,最好能来点公式,我也一直疑惑中。...z=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楼主说得可能还是有点道理的,最终的解释可能还是跟差分放大有关)

网友:
kao,看不见图片

网友:
受教,这也是我疑惑的问题。

网友:
输入阻抗为两个电阻并联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放大器开环时是无限增益放大器。所以放大器的输入端是虚短。也就是说可以把放大器看成开路,那么这样就很好理解输入阻抗为两个电阻并联了。至于要正相端要接平衡电阻是为了保持电路输入的平衡!

网友:
谢谢,又学到一点

网友(2006-10-08):
建议参考模电或者高电

网友:
不就是个简单的反相放大器嘛

网友:
其实建议楼主去看一下,一套OMG的图解,有一本叫晶体管电路的,两本上下册,那里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
如果你知道运算放大器的晶体管结构的话这两个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
一个弱弱的问题

R2=R1//RF,“//”表示什么意思呀 ?是表示R2=R1并联RF吗 ?

网友:
我的理解

上面所说的 “两个输入电路的电阻必须尽可能相等,即R2=R1//RF。”这里输入电路的电阻并非该电路的输入电阻,我觉得它的意思应该如下:
当VIN接地时,从VIN端看进运放负端的电阻,此时VO也是接地的,而R1和RF的另一端都同时接运放的一端,所以R1和RF相当于是并联的,该等效电阻为R1//RF
而从地看进运放正端的电阻为R2,所以为保证从地看进运放正负端的电阻相等,必须使R2=R1//RF

网友:
还不能看到呀!

网友:
不是吧!怎么还看不见呀?

网友:
怎么还看不见?

网友:
我要看见!我要看!

网友:
要深刻理解输入电阻的含义就明白了……

网友(2006-12-19):
不要用电路眼光看这个问题
用分析的眼光

网友:
记住放大器分析有两个假设
1.放大器输入端V+与V-相等
2.i+与i-都为零

网友:
管他什么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