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5-24):
请问低频信号发生器如何设计
要求:
1000HZ,能够输出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网友:

1KHz也不是很高,用普通的振荡电路应该可以实现,用单片机也可以,不过有点大材小用,只要能输出一个,其余两个经过变形就可以得到,不知搂住打算用什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