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个很菜的问题,UART 和RS232还有DB9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2005-05-26):
谢谢。
我问个很菜的问题,UART 和RS232还有DB9是什么关系啊?
比如有个英文资料这样写到“Two UART ports, each with RS232 transceiver and DB9 connector."(大概的中文意思就是:这个板子带有两个UART口,每个都有RS232 收发器 和 DB9 的连接器)。
谢谢!

网友:

DB9和RS232是同一種接口吧,隻是叫法不同。

网友: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是通用异步收发器,是通信上的传输模式.
RS-232是一种异步串行通信协议标准,最初是为远程通信连接数据终端设备DTE(Data Terminal Equipment)与数据通信设备DCE(Data Communication Equipment)而制定的.
RS-232标准规定了连接电缆和机械、电气特性、信号功能及传送过程,但是RS-232并未定义连接器的物理特性,因此存在DB-25、DB-15和DB-9各种类型的连接器,其引脚的定义也是各不相同的.
DB-9是具体的物理电气接口器(connector),我们一般使用的RS-232的电气连接器都是DB-9的.

网友(2008-06-02):
楼上回答的真是好!赞一个!

网友(2012-05-20):
靠,骨灰贴啊!

而且楼主都消失7年了!

网友(2014-12-04):
很清楚,明白

网友:
UART作为一种软件协议来看,是异步串口通信协议的英文缩写,它包括了RS232、RS499、RS423、RS422和RS485等接口标准规范和总线标准规范,即UART是异步串行通信口的总称。 而RS232、RS499、RS423、RS422和RS485等,是对应各种异步串行通信口的接口标准和总线标准,它规定了通信口的电气特性、传输速率、连接特性和接口的机械特性等内容。实际上是属于通信网络中的物理层(最底层)的概念,与通信协议没有直接关系。而通信协议,是属于通信网络中的数据链路层(上一层)的概念。
COM口是指针对串行通信协议的一种端口,是PC上异步串行通信口的简写,大部分为9针孔D型。COM口里分RS232,RS422和RS485,传输功能依次递增。所以,RS485口也是9针孔D型。由于历史原因,IBM的PC外部接口配置为RS232,成为实际上的PC界默认标准。

网友:
信号电平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