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一个方波!

楼主(2005-05-26):
检测到输出高电平,检测不到输出地电平??

网友: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用另外一个时钟去采样,发现有电平变化就说明检测到方波。
复杂一点的方法是对电容冲放电的电压比较,有变化说明检测到有信号。相对上一个方法更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