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运放电路正确吗?

楼主(2005-05-27):
如图,能得出Vout = V * (R4/R2)吗?  此处V指运放正负输入端压差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啊!
实际可能放大倍数要大于100,要101以上吧!

楼主:

可实际上我照此电路试验,什么反应都没有,
除非把R6接在+12V及R5之间,即把运放负输入端通过R2连地,
Vout才有输出并放大,并大约100倍,
为什么不能照图接呢?按照理论没问题啊

网友:

如果电路要达到预期的功能,运放的输入端电压会接近12V。但运放为5V供电,无法正常处理这么高电压的输入信号。
把R6接在+12V及R5之间,则运放的输入端电压接近0V,运放可以处理。

楼主:

可我把运放的工作电压也连接至+12V(运放工作电压范围宽),其他电路还是照图中所示,这样还是得不到放大的输出

网友:

输出的参考点很高,输出电压接近12V,正常。另外,该放大电路输入阻抗相对较小,有较大的输入电流(引起误差),应该考虑进去

楼主:

应该是ssbin所说原因,不能单单考虑正反输入端的差值,
明天再试一下!

网友:

认真分析了一下,从本质上看应该认为是一个反向放大电路,信号的参考电平接近于12V,问题很有可能是输入的共模电压范围限制引起的,把放大电路的电源电压再提高,如果有可能的话。得到的电压应该是12-100*i*0.1,100为放大倍数,i为电流,0.1为电阻阻值,12为参考电压

网友:

公式错了,应该是100*Vi,可能的问题是输入共模电压的范围,如果可以的话,提高运放的电源电压。比较大的共模电压也会引入较大的误差,放大电路的输入电流也会引起少量误差,不过相比较于电阻的误差大概是可以不计的

网友:

理论r6<1/230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