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12V直流应该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5-05-29):
[这个贴子最后由huangdw在 2005/05/29 09:54pm 第 1 次编辑]

有这样的芯片么?将交流变换成直流的?12V,2A.

网友:

开玩笑!
那叫芯片么?

网友:

220V---->12V
什么意思啊
拿芯片当变压器阿

网友:

你要先使用交流变压器降压,然后整流即可;也可设计成开关电源;
打开一个12V 的adaptor看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2005-08-26):

没有这种芯片的,直接买一个开关电源,有+-5V,同时还有+-12V的够用了吧!

网友:

有做成模块的ACDC,看你需要的功率了,我用过的一块大概有3英寸×2.5英寸大小,5条腿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