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路怎样分析???

楼主(2005-05-31):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

這個電路用在什麼地方?運放的反向輸入端和輸出端的電壓都已確定。小弟菜菜,還沒有經驗看明白這個電路的用途。

网友:

反向输入端电压与输入端电压相同,,没有确定,,
输出端电压也就没有确定,,运方输出端电压与电路最终输出电压相差0.7v,,
后面的二极管应该是过压保护,,个人理解。

网友:

R74和C16对输入信号低通滤波,滤波后的信号经过运放放大,放大器输出与输入有以下关系:Vo=(Vin-2.5)*(1+47/34)+2.5,后面电路将Vo加上0.7V

网友:

D7 和R52的哪个VCC 5V 起钳位的作用吧,使放大器输出的信号>5v才有输出吧!

网友(2006-07-17):
该电路为同相直流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81/34,同相端输入电压2.5V时输出电压2.5V。

网友:
不行啊,钱太少了,问题都看不了

网友:
比较同意4楼的观点
二极管是用来整流的
68k串接部分估计是为了获得芯片的单电源供电

网友:
用PSPICE搭个模型,支流,交流仿真做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