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案

楼主(2005-06-01):
我想制作一个光强度自动装置,当光的强度到达某一值时,控制电路自动动作。侧光装置采用桥式电路,光敏电阻在其中的一个壁上,当光强到某值时,电路达到平衡,控制电路开始动作,请教:控制电路采用何种形式才能实现?请提出方案

网友:

差动放大,,然后经过一个比较器,,比较器电压可以调节亮度伐值,,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楼主:

桥式电路的输出给差动放大,然后经过一个比较器输出为一个如附件中波形,平衡点在中点处(0电位),是否这个意思?可是我想在0电位处,控制后面的电路动作,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