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无内容)

楼主(2005-06-03):
(图片)

网友:

在 SDRAM (Compute&Control) 的大作中提到: 】
∶ 1. 改变电平的电位,常用在TTL-CMOS匹配
∶ 2. 在引脚悬空时有确定的状态
∶ 3. 为OC门的输出提供电流
∶ 4. (谁来补充?)
4.作为端接电阻

--
      神仙?
           妖怪?
                谢谢.

※ 来源:·BBS 水木清华站 bbs.net.tsinghua.edu.cn·[FROM: 202.204.88.131]
发信人: rattle (stone), 信区: Circuit
标  题: Re: 请问上拉和下拉电阻的作用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Mon Jun  7 17:24:23 1999)

【 在 leee (亲爱的葡萄) 的大作中提到: 】
∶ 4.作为端接电阻
5.在试验板上等于多了一个测试点,特别对板上表贴芯片多的
更好,免得割线。

--
※ 来源:·BBS 水木清华站 bbs.net.tsinghua.edu.cn·[FROM: 166.111.60.148]
发信人: frankrick (Garfield), 信区: Circuit
标  题: Re: 请问上拉和下拉电阻的作用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Mon Jun  7 18:16:00 1999)

【 在 rattle (stone) 的大作中提到: 】
∶ 5.在试验板上等于多了一个测试点,特别对板上表贴芯片多的
∶ 更好,免得割线。

        6.嵌位
--

        别伤心,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 来源:·BBS 水木清华站 bbs.net.tsinghua.edu.cn·[FROM: 166.111.163.85]
发信人: abtree (瘦马), 信区: Circuit
标  题: Re: 请问上拉和下拉电阻的作用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Mon Jun  7 23:31:45 1999)

  7.增加高电平输出时的驱动能力。

【 在 frankrick (Garfield) 的大作中提到: 】
∶         6.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