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暴烈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5-06-13):
各位高手,小弟的一块板是采用DC/DC变换器,把5V转为正负12V,现在+12没有问题,可是-12的滤波电容老实烧坏,电容用的和正12一样的,方向也肯定正确,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会不会是-12V的纹波太大,你确认你的电容额定电压有足够裕量吗

网友:

關注

网友:

说 一下电容的具体数值!

网友:

电容的容量是否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