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高手请进,小弟有问题请教啊!!!

楼主(2005-06-15):
[这个贴子最后由孤mark在 2005/06/16 07:44pm 第 2 次编辑]

请高手指导指导小弟啊,我用protel设计一个电路图,功能是想由方波产生三角波,只知道电容C是0.05uF和25V,其他的不知道,我怎么设参数都仿真不了,请高手帮帮忙设下参数好吗?先谢了!
原理图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帮帮小弟看看是什么回事呢?帮帮忙啊,高手们!

网友:

你选的元件是在SIM仿真库的吗,如果不是应该仿真不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