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绿灯设计

楼主(2005-06-17):
要求很简单的红率灯 无特别要求 ,  设计图 或者 半成品图  皆可

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一块CD4017,一块NE555
4017的1、3脚分别接一个IN4007再接到黄灯上,2、4、7、10,也分别接IN4007再接到红灯上,5、6、9、11亦同,接到绿灯,15和9脚相接,16接电源(5V左右),13、8和红黄绿的另一脚接地,14脚接555的3脚

网友:

当然,555要弄一个振荡电路,完成后,红黄绿黄红一直循环,黄灯亮的时间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