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分析请教!

楼主(2005-06-19):
请高手分析下此电路!

网友(2005-10-28):

一个二运放吗

网友(2010-10-27):
我雄堂主!!!!!!

网友:
前级应该是检波电路,后级跟随器反馈!
具体怎么运作要看电阻值,没细看!

网友:
从你给的电压看,第一级已经不是正常的运放了。所以你要检查是不是电路连错了,或则是电路有那些特殊的应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