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电路设计

楼主(2005-06-25):
图中C1相当于高通,R2和C2是低通!
我不知道高通的截止频率如何计算!
或者我的分析是错误的,请大虾帮忙分析分析
这个电路

网友:

这是一个双积分器,RICI和R2C2构成两个积分回路,核电子学中使用的

楼主:

Vin和Vout的关系如何,对频率的响应???有公式没有?如何分析的啊?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个二阶带阻滤波器吧?阻带频率是多少?Vin Vout如何计算???

网友:

你自己没有试者分析一下吗?你学什么的,怎么会有这个电路呢?

楼主:

学程序设计的,在自学模拟电路,一些题目不懂就上来问问!!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狂战士在 2005/06/27 05:14pm 第 1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whwlxl2005/06/27 08:56am 发表的内容:
Vin和Vout的关系如何,对频率的响应???有公式没有?如何分析的啊?

列了个方程,求解太麻烦了,要根据Vin的情况,采用微分算子法求解。
当然你也可以把该方程转为频域,从而看出系统的频域响应。

楼主:

各位高人有没有什么好书推荐推荐,感觉现在分析些题目的时候
思维很混乱,不知道如何下手?
一段电路如何开始下手分解,需要不需要分析电路的频域响应…………

网友:

hehe,你的电路没有参数,怎么让别人给你带宽,VIN和VOUT呢?
这是个陷波器

楼主:

TO: wzjych
我主要是想知道计算方法啊!有了公式,直接把对应的电阻电容值带入就可以求了。
由于Vin不知道如何确定,所以不知道怎么给出!只是Vin上有直流电机转动时的
干扰,类似正旋波!我不知道加的双积分器,还有陷波器的参数如何确定。
家上它们肯定是为了滤干扰,可是怎么确定源器件的值呢?

楼主:

图一的电路可以做哪些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