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常用的差分输入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5-06-26):
请大家推荐常用的差分输入运算放大器:
输入信号:几mv-1v,增益在10左右。
精度高,线性好。

网友:

自己搭吧!

网友:

AD620,AD621
INA118等,3、40块一片,很好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

网友(2008-08-18):
工作频率呢?
俺用过AD8138,差分输入高速运放

网友:
建议搂主要考虑以下几点要求。
1。对放大器的带宽要求;
2。对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要求
3。对放大器的供电要求
4。噪声要求
考虑清楚了,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