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电阻!

楼主(2005-06-28):
请教各位大侠,水泥电阻导电吗?

网友:

我暈!這個問題問的,汗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angqs2005/06/28 10:29am 发表的内容:
请教各位大侠,水泥电阻导电吗?

导,用于大功率大阻值

网友:

是大功率电阻的一种封装形式。

网友:

既然叫电阻, 我想怕是导电的吧.

网友:

导电,大功率,电阻值可大可小,体积也大。

网友:

功率大 体积更大

网友(2013-12-20):
看起来象水泥,不过一般体积太大,建议你用铝壳电阻,铝壳电阻相比同功率水泥电阻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