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是怎样制成的

楼主(2005-08-04):
cpu 制作,可以了解

网友(2005-10-14):

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

里面介绍的IC工艺加工,以前也了解一些,但一直不知道高精度的掩膜板的加工方法
能介绍一下掩膜板具体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就好了,呵呵

网友(2010-03-19):
属于工艺问题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