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对放大器或PA有研究,进来看看!

楼主(2005-06-30):
一般高频PA 上的放大器,焊的时候位置放的有点歪,会不会影响性能?

网友:

下面引用由tjudqy2005/06/30 04:39pm 发表的内容:
一般高频PA 上的放大器,焊的时候位置放的有点歪,会不会影响性能?

当然有了

网友:

no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影响的,除非你的线路设计本身就有缺陷。

楼主:

请问板主具体又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