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对模拟电路有什么样的干扰?如何去处!

楼主(2005-07-01):
我想用单片机的DA控制一个5V的马达转动速度,
同时要用单片机的AD采集其他信号信号,
发现马达转动时干扰太大,有用的信号完全被淹没,
直流电机有哪些干扰?我该如何去除?
用DC-DC又没有办法控制其速度!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2005-08-16):

我也有和楼主一样的问题遇到,请大虾们给个帮助?

楼主:

ding

网友:

在DA输出后以及电机控制点前穿电感、并电容到地去耦不知道有用没有?

网友:

直流电机工作时会产生以下影响:
1 如果单片机和DA与直流电机共用电源,会引起电源的抖动,因此首先要进行电源的隔离,即使不共用电源,也要在单片机和DA的电源上增加滤波电容。
2 DA后可以加一级缓冲放大器
3 注意印制板走线和接地
4 AD远离电机
5 电机工作时会产生电磁辐射,会对单片机的数据线和地址线产生干扰,可以对电机采取屏蔽措施

网友:

ding!

楼主(2006-01-07):

严重 关注 抗干扰设计!
发现电机在停止的一瞬间,干扰是最大的,该如何去除!

网友A(2006-03-19):

数字部分与功率部分要进行光电隔离

网友(2006-12-09):
收获了谢谢各位

网友:

马达在突然启动和停止的瞬间会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因此此时对数字部分的干扰很大,建议马达起动和制动要有一个缓冲过程,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冲击电流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部分与功率部分要进行光电隔离

光藕隔离应该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2008-10-10):
影响应该不大,因为是直流电机

网友:
隔离是很重要的。最好是各个功能之间隔离

网友(2015-08-03):
同问,希望大家多给些建议。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单点接地,独立电源,但是绝对去除还是要做其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