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放大器前段加一个两个稳压管对接的电路,起什么作用呀?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5-07-06):
请问在放大器前段加一个两个稳压管对接的电路,起什么作用呀?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xl9726在 2005/07/06 05:00pm 第 1 次编辑]

我认为一个是做限幅!另外是防止信号反相后毁坏后面的电路!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是个保护电路,但怎么限幅呀?我用mutisim仿真,没看到效果呀!
电路        输入
             ------
              \  /      稳压管1
               \/
             ------
              -----
                /\
               /  \    稳压管2
               ----
              ------
               ----   GND
                --

网友:

稳压管2是限幅的吧

楼主:

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实际的东西,仿真又仿真不出来呀!

网友:

应该是防止共摸输入电压过大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如果你可以保证你的共摸输入电压很小,不会对运放造成损坏这部分电路可以省略!~

楼主:

我知道了,应该就是一个双向保护电路呀!

网友:

我感觉是双向保护电路。

楼主:

是呀!

网友:

^_^这是抗静电的!ESD保护器件

网友:

限幅用的器件!

网友:

是个限幅噻!也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

是保护电路,限制正负电压不超过允许值

网友:

肯定是限幅的啊
限幅肯定有保护的目的啊

网友:

应该是两个二级管 不是稳压管。用作esd保护。防止比如说当你用手触摸输入的时候,有很大的电荷对输入点的旁路脏电容充电,产生高电压。所以在地与电源之间放两个二级管,当电荷进入的时候,输入可以找到地方释放电荷

网友:

如果是二极管的话,那怎么样构成放电回路呢,这个地方肯定是稳压二极管的啦!

网友:

我觉的跟压敏电阻差不多,TVS,就是保护作用。限制电压变化过快造成元件损坏,ESD也可以。都可以防雷的。哈哈。

网友:

是稳压管,双向限幅的,

网友(2005-08-11):

双向保护电路, 首先为ESD保护, 其次对输入信号做一定的限幅.

网友:

应该是起限幅保护作用的!!!

网友:

起限幅保护运放的功能!

网友(2005-10-13):

是稳压管,我也看过!我一会找找电路图看看!
我不是很明白是怎么起保护作用的!
大侠们说说!

网友:

esd+限幅

网友:

限幅作用

网友:

ESD保护用的, 一般都加在电源输入端.

网友:

应该是保护电路。

网友(2006-03-03):

限幅,也可以多个二极管串联获得

网友:

受教受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