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el shift

楼主(2005-07-07):
请教:怎么做level shift 把 高电压 变成 低电压阿?
比如说:怎么把一个5v 的输入电压变成2.5v或更低?
谢谢了。

网友:

用LM317做啊

网友:

最简单就是电阻分压嘛。

网友:

用boot型DC-DC变换器

网友(2008-03-03):
要看应用了

网友(2011-05-10):
哥哥们,一个h2l要那么复杂吗,用高压管接低压电源不可以吗

网友(2011-08-17):
认真努力学习 谢谢

网友(2021-03-24):
试过用高压管接低电源,发现输出的波形在反转处会有很大的一个毛刺,也不知道用啥其它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