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我用48M晶体,反相器及电阻,电容搭的晶振电路,参数如何调整,请指教

楼主(2005-07-09):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48M晶体,反相器及电阻,电容搭的晶振电路,为什么波形极差,连接是否正确,参数如何调整,请指教!

网友(2007-03-15):
R一般选择1M或者10M;c1 c2一般选择30P以下.

网友:
电容的选择

电容的选择是根据你所选晶振来定的!!!

网友:
电容的选择

所有的晶振都有Load capacitance 这个参数,这个参数上的电容值是多少就应该选用多少的电容。
一般为10至70pF

网友(2010-04-06):
一般所以的反相器芯片都有相应的参考资料的!

网友(2011-05-27):
看看你的电路再说

网友:
pierce 振荡器,你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2011-09-04):
这个要看你得到什么频率的信号了,,选择合适的,,,就能输出你需要的信号

网友(2011-10-19):
你可以去查查文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