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增强型MOSFET管2N7000 G没加压,D、S会导通,何解

楼主(2005-07-19):
2N7000管子G极没加电压,在D、S上加正压12V,串入LED和阻流电阻,LED会亮,说明DS导通,为什么呀??
应该G极没驱动电压时,管子是截止的才对呀,请大大指教,急啊

网友:

哥们在不联G级时,S级向D是单向导通的,当加上G后,通过G 的作用使D向S 是导通的,建议您SPEC 看一下

网友:

了解。

网友:

不会是击穿了吧

网友:

简单,把栅极接低电平一会儿将其上的电荷放掉,再试试看,一定不会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