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并一个片容,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5-07-19):
在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并一个片容,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通常是用于稳压

网友:

我认为是输入信号如果是高频信号,在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并联一个电容,可以 减少二者之间的结电容对信号的干扰!

网友:

电容也可以用于稳压?

网友:

可以!

网友(2005-08-24):

我赞成lxl9726 的观点!

网友:

是用来消除三极管本身的寄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