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使用万用表检测焊接好的PCB短路? (无内容)

楼主(2005-07-21):
(图片)

楼主:

是不是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

网友(2005-08-24):

就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但是要自己先排查PCB板的线路。

网友(2008-04-07):
焊一个,查一个。

网友(2008-06-09):
嗯!!!又长知识了,多谢各位大大

网友:
昏    这问题问的!!!!!!!

网友(2010-07-31):
先检查电源与地之间有没有短路,否则爆爆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