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鉴相器,输出的相位差是数字信号?

楼主(2005-07-22):
有没有一种鉴相器,输出的相位差是数字信号?

网友:

用异或门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清楚点?

楼主:

可是输入是模拟正炫信号(1k~1M),用异或再计数的方法恐怕不太行把

网友(2009-08-14):
CPLD用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