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试芯片正常工作的功耗!

楼主(2005-07-26):
各位达人,芯片流片回来后,如何测试芯片正常工作的功耗呢?我们的设计主要是数字电路。请提供一些方法!谢谢!

网友:

上电,复位,asic电路直接就可以知道电流了.跑程序的写一个简单的循环就可以了.像上拉,下拉都要配置好.外围电路的直流电流不算.

楼主:

我是想问如何测量功耗,比方讲用什么仪器,以及相应电源在电路设计上是不是要做些处理!!谢谢!!

网友:

电源进去串一个万用表啊,

网友:

输出那里串电流表

网友:

不行的

网友:

不好

网友:

用IC测试仪进行测试

网友:

ATE ,  Agilent,Teradyne,Advatest,Credence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