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05-08-02):
各位大哥,有什么办法可以将3MHz,0.8V的数字信号转换成3.3V的标准信号?小弟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行,各位请详细介绍一下方法,最好包括选用的元件,电路,小弟硬件很菜的.谢谢!!!

楼主:


网友:

用两级共射极放大器,电源为3.3V。 先将信号放大到1.6Vptp, 然后交流耦合直接驱动第二级放大器,利用导通和截至特性得到0.3-3.3V的开关信号,放大器可以用2n5031,当然也可以用CD4007,作为多级放大器使用。

网友:

使用RF变压器(MINI-CIRCUIT公司)加一个差分变换器(DALLAS公司?)即可得到需要的信号,并且具有很好的信号品质

网友(2012-10-07):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管子?1.1v的还是3.3v的管子?

网友(2012-12-23):
同问,应该使用1.1V还是3.3V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