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放大电路……(菜鸟问题)

楼主(2005-08-02):
设计一个5V Hpwt→33V output的电路图,请问设计这样的电路是利用三极管吗?

网友:

这个行吗

网友:

我认为一个升压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LT1083CT 3.3是什么功能啊?没用过……

网友:

AMS1117A

网友(2005-10-18):

不是太懂 帮不上忙

网友(2006-07-18):
不是太懂 帮不上忙

网友:
你要做集成的还是PCB的,说清楚要不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不知道
不好意思

网友:
不是太懂 帮不上忙 ,我喜欢

网友(2006-08-19):
DCDC升压电路可以实现,但是由于倍数太大,可能比较勉强。
可以配合升压电路和倍压电路来实现。

网友:
33v还是3.3v啊?

网友:
你问的是电源升压电路,还是功率放大电路,说清楚点!

你问的是电源升压电路,还是功率放大电路,说清楚点!

网友:
能否說說你要求電路的功能

网友:
高手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俺不是高手,俺只能观看了

网友:
对,升压模块

网友:
用高压运放就行

网友:
加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