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Q2起什么作用,请各位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楼主(2005-08-11):
我想不是差分放大电路吧?

楼主:

IK为输入,OUT为输出,VCC是电源。

网友:

典型差分电路!

楼主:

版主,小弟以前见到的差分放大输出应该是Q1和Q2射极输出之差,而这个电路图却是两个三极管射极共用输出,因此有些迷茫,还请不吝赐教。
另:我去掉Q2后的仿真结果与不去掉一样。

网友:

有抑制共模信号的作用!

网友:

真的是非常典型。

网友:

差分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