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5-08-11):
有个交流转直流的电路,输入电压是120VAC,经过变压器后220VAC,然后通过两对由二极管组成的桥式半波整流电路,以前就只见过用一个桥式整流电路就行了,不知道有什么作用。望解疑!谢谢!

网友:

看一下模拟电子的书!有详细介绍!

网友(2005-10-28):

怎么 输入那么小 出来可以那么大吗

网友(2008-11-16):
4个二极管组成full wave rect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