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1,C2起什么作用呀?

楼主(2005-08-15):
(图片)

楼主:

circuit 2我计算过,不是积分电路,是放大倍数为10的放大器,但不知C2起什么作用?

网友:

是不是补偿电容?米勒补偿?

网友:

关注!

网友:

图1 中为负反馈,这个放大器应该是用于放大高频信号。
图2 中为补偿电容,用于减小高频部分的失真

网友:

在图2中的为让高频信号放大倍数为0,但要注意一般C2小于1000p,如果电容太大了就成为了积分电路了。

网友:

图一中的C1的作用是防止高频自激
图二中的C2的作用是于反馈电阻及运放组成中通放大器,该电路能有效遏止200K以上的信号通过

网友(2005-10-16):

需要用频率分析

网友:

不懂!

网友:


网友:

1是防止自激的
2是个带通滤波,有助频率特性的改善

网友:

滤波

网友:

2不是一个一阶低通吗?
H(s)=R4/R3*1/(1+s*R4*C2)

网友:

C1提高电路工作速度,
C2限制输入信号的工作频率

网友(2006-05-05):

同意 C1是反馈
C2是用来防止高频衰减失真

网友:

路过

网友:

Something confused, in picture 1, why do you connnect the collector of Q with emitter, if in that case, there is no voltage gain, and Miller compensation is meaningless, the transfer function is sCbe+sC1+gm, some kind of equivalent impedance, don't know what it is used for?
In picture 2, it seems like a Sansen low pass filter, not sure.

网友:

thx for sharing

网友:

图二中的C2的作用是 反馈电阻及运放组成低通放大器。
我有用基本相同的电路实现对光电信号放大(直流,AGC,R4可调)

网友:

请问happyandy,c2,你那个带通是怎么算的,我也认为它有滤波作用,但就是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

请教高手,三级管作为放大电路和集成运放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不懂。关注

网友:

学习! !!

网友:

不懂.

网友(2006-10-18):
具体的作用我也说不太清楚了,好像是防止自激震荡。详细看下模拟电子技术吧,上面对这些(输入输出间加小电容)都有介绍。

网友(2008-06-03):
意见不统一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