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器放大器和运算放大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8-16):
最近正在看一个电路图,发现它前面用了一个仪器放大器(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后面又用了一个运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哪位大哥知道这两种放大器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

仪用放大器一般有比较大的输入阻抗,和比较高的共模抑制比,适合于数据采集电路的前端放大,ADI有一份专门介绍仪用放大器的文章,可以看看

网友:

运算放大器的种类很多,有的适合作为低噪声放大器,有的适合作为宽带放大器,有的适合作为比较器,可以参照datasheet选择,可以参考JOHN L.HILBURN 的manual of active filter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