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放大器中有一个引脚为RG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5-08-16):
[这个贴子最后由waterblue在 2005/08/17 10:32am 第 2 次编辑]

如图所示,引脚1上RG表示什么意思啊?

楼主:

还有一幅图如上

网友:

这好像是BB公司的仪表放大器,RG用来接增益的电阻!建议可以参考AD620和INA114!原理都是一样的!在模电(康第4版)P332也有!这是一个典型的仪表放大器电路,但这张图不太好看!A1,A2是差分放大,A3是第2级反向放大!此电路优点是阻抗很高!